电流与电阻的问题!!!求解在线等!!

楼主(2012-01-18):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怎么流动?有压差才有电流流动吧,也就是U=IR,即I=U/R,没有R,哪来I呢?如果R很少,即只有输线路,I就很大了或者说短路了,电源供应器件就玩完啦

网友B:
搞清楚谁是原因,谁是结果,谁是限制条件,楼主的问题不止一个人在问,原因就是分不清谁引起谁。

网友C:
既然说输入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就是说元件用多少电流就输入多少电流咯,那还要电阻干什么?????????    何必多此一举????
引用 网友D:
电流由负载决定,那么负载由什么决定?电阻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

网友D:
电流由负载决定,那么负载由什么决定?电阻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
引用 网友C:

负载由设计者决定;P

网友E:
唉,回答问题还得先猜猜楼主的意思
楼主意思可能是说只要电阻存在就一定是消耗电能而变为热能的,如果除去专门的电阻负载(电炉丝,电灯泡等),为什么许多不需要电阻热效应的电子电器中还是要设计存在大量电阻,为什么不可能让电能完全利用于需要的效应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