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1 举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B(2012-02-07):
单根铜线的话,电流会有多大?启动时方向怎么定啊?

网友C:
电池可能是旧电池,本身没多少电了,内阻已经很大了。这个时候尽管断路,也不会有很大问题,顶多是发热而已。

网友D:
电池正极和铜丝 怎么固定的啊,看着图片 怎么感觉要掉下来呢 呵呵

网友E:
电池正极和铜丝 怎么固定的啊,看着图片 怎么感觉要掉下来呢 呵呵
引用 网友D:

——就放在上面,利用电池凸头的形状

网友F:
谁能把它改造一下,俺想要台电风扇....;P

网友G:
这个东西应该是真的。下面亮亮的那个,是一个磁铁。上下两极,磁感线正好像南瓜一样铺开,有铜丝上有电流流过的时候正好,铜丝上肯定会受到电磁力的作用。另外,不可忽略的地方就是下面铜丝的位置不是一条线上的, ...
引用 网友C:

地磁才零点几高斯,下面那个是磁钢勿疑。

网友H(2012-04-29):
几年前做过,电池底下就是一个强力磁铁,
铜丝发热的很厉害,
启动时要先给点助力

给小孩子玩很不错,电压高的时候转得很快,铜丝还很容易掉下来,如果你铜丝做得不好的话,

网友G:
建议不要用粗的铜丝, 改用细铝丝, 或是中间减断串两个电阻, 安全第一, 碱性电池是禁止短路的.

网友I:
有高人能DIY一个,给大家看看??
真正考验“基本功”的!

网友J(2012-12-28):
  理论可以  貌似现实根本行不通

网友K(2013-09-10):
一看就知道是用来忽悠人的……

这可不是忽悠,法拉第当年就是这么实验的,只不过接触处是用水银导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底部的电刷肯定是能切换两侧线圈的,只要保持某一侧线圈通电,就会在地磁场的推动下旋转。 ...

地磁场?又怎么强?

网友N(2019-02-14):
这叫做单极电动机,用一边就可以,对称只是取其重量平衡。

网友O:
把碟形屈折成筒形(转起来就像个筒),
电池的铁壳成了磁铁的一部份而且把磁场转向。

网友P:
底部是个磁铁,利用电磁原理

网友Q:
是真的吗,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R(2020-10-07):
底座是啥?电机,电机的话就没创意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