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我想从64脚改成48脚,请问程序上要作哪些变动?

楼主(2012-01-18):
stm32f103我想从64脚改成48脚,请问程序上要作哪些变动?我原来用的是stm32f103r8t6,想换成stm32f103c8t6

网友A:
把48脚上没有的功能从程序中去掉。

楼主:
那还请教香主手册上说供电方案为5*100nf+1*4.7uf,我想问这个4.7uf的钽电容加到VDD几呀?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那还请教香主手册上说供电方案为5*100nf+1*4.7uf,我想问这个4.7uf的钽电容加到VDD几呀?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哪个手册?哪个部分?

楼主:
找到了香主,手册上说加到VDD3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