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2-01-18):
本人菜鸟一只,前些时间给一块LPC2103开发板安上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BLK-MD-BC04-B蓝牙串口模块,并在电脑上插上匹配的适配器,想用他们代替有线串口。但问题来了,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接收到的数据时发现是乱码,重新用有线串口试了下数据又恢复正常了,情况如下:
这张是我利用普通串口线从arm接收到的信息和其16进制数据
这张是我用蓝牙模块从ARM接收到的信息和16进制数据

希望能在这里寻求帮助,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同样关注

楼主:
顶一下,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B:
顶一下,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C(2012-02-21):
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波特率的情况是这样的,当用有线串口的时候除了9600时是正常的,其他波特率下收到的都是乱码,而且每种波特率乱码都不一样;而用无线串口的时候,9600下是如一楼的乱码,其他波特率下也是完全一样的乱码。

网友D:
我在实验室自己画自己焊的蓝牙+射频,传输都很稳定,你买的板子不会比我这个山寨板还不稳定吧,所以个人认为可能你开发板9600波特率发出的东西模块不认识,换个波特率试试看吧。另外模块是否工作正常,也要确定一下。

网友E:
蓝牙两者之间波特率的问题。我用C51时,当晶振为12M时,无法传输,改成11.0592M,搞定。ARM还没用过蓝牙,但估计是这个原因,你看看两者波特率差多少,越接近越好。

网友F:
ASCII码不对就会出现乱码,你在串口调试助手上勾选 进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