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怎么没有VCC引脚?

楼主(2012-01-18):
我想用2003芯片驱动继电器,看它的数据手册只有GND和COM引脚,却没有VCC引脚,这是怎么回事?没有VCC怎么输出正电压?还是说它只能负逻辑驱动负载?那个COM引脚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其实是个集电极开了的两极放大器

网友B:
这是个大电流达林顿晶体管阵列,看成一个三极管就容易明白了,看下手册。

网友C:
楼主应该看下芯片内部结构就明白了嘛

网友D:
因为本来就是一堆三极管

网友E:
看一下芯片的内部结构

网友F:
都说完了

网友G:
:lol你们回答的都不对!!:$其实COM就是电源腳:lol

网友H:
保护用的,接电源正 比如接继电器,因为电感的作用,会在开关过程中产生高于电源电位的反电动势,这样,很容易击穿器件,可以通过内部的二极管泄放到电源。

网友I:
ULN200x是晶体管阵列,多个晶体管封装在一起而已,看看器件手册吧,上面有内电路图,使用时按基本共射极晶体管电路设计即可。

网友J:
嘎嘎藕想说了上面都说了。。。:'(

网友K:
此贴已结,LZ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