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教程] 9G-N79E8X 新唐N79E8X+Keil C51入门开发过程简介

楼主(2012-01-18):
9G-N79E8X 新唐N79E8X+Keil C51入门开发过程简介
一,准备Keil C51 + 新唐N79E8X软件包
1,在http://www.mcu123.com/news/Soft/embsof/uc/201109/539.html
上点击“::下载地址:: ”下的“FTP下载地址1 ”,在弹出的网页上
http://www.mcu123.com/news/Soft/ShowSoftDown.asp?UrlID=1&SoftID=539
上再右击“下载地址:”后的“下载”选择“目标另存为”下载文件到本地硬盘。
    下载keil c51v9.05 KEIL V9  C51V905
ftp://mcu123.com/%D2%D1%D5%FB%C0%ED%C4%BF%C2%BC/%BF%AA%B7%A2%B9%A4%BE%DF%C8%ED%BC%FE/51/c51v905_mcu123.rar
(自己查找**文件“keygen.exe”)
2,在http://www.nuvoton.com 上点开“8051 Microcontroller”下的“80C51 LPC Microcontroller”来打开网页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6913c5ee-ddaa-464c-a71b-e7e57f056436
把“N79/W79 LPC Series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下面的数据手册全部下载下来;

然后点击“Development Resources”子栏目中的“Development Tool”出现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670aaf31-5d5c-45d3-8a9e-040e148d55cf
然后右击“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 v1.02.zip”选择“目标另存为”下载文件到本地硬盘,
同样右击另存下载“Nuvoton ISP-ICP Programmer v6.00.zip”到本地硬盘;

退回上个网页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6913c5ee-ddaa-464c-a71b-e7e57f056436
并点击“Development Resources”子栏目中的“Demo Code”出现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515275c4-f6ae-4915-89ce-366fd8097efc
把“Demo Code”下面的所有例子代码包全部下载下来。

二,建立Keil C51+N79E8X开发环境
1,双击“c51v905_mcu123.rar”运行里面的“c51v905.exe”,一路的“NEXT”再“NEXT”,最后就会安装“PK51 Prof. Developrs Kit”到电脑上,
将会在桌面产生“Keil uVision4”的快捷方式;
2,双击和谐软件“keygen.exe”,把“uVision4”的“File->License Management”菜单里面的“CID”复制到keygen里面的CID框中,选择“TARGET”
为“C51”后点击“Generate”,把产生的序列号复制到前面“uVision4”的窗口中的“LIC”框中,点击“ADD LIC”便会解除编译限制;
3,双击“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1.02.zip”运行里面的“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1.02.EXE”,便会在KEIL目录中安装上
相关的“Nu-LINK ICE Bridge”的驱动。
三,建立Keil C51+N79E8X基本工程
1,在电脑开始菜单中打开“Keil uVision4”,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创建一个新工程,在“Create New Project”选择存储目录
到“D:\works\9G-CM0\9G-N79E8X\prj”下面,工程名叫“9g-n79e8x.uvproj”;
2,接着在“select a CPU Data Base File”菜单中选择“Generic CPU Base”点击“OK”,选择“Nuvoton”公司下面的“N79E855”点击“OK”后确认复制启动代码“STARTUP.A51”和
加入到工程项目中,即可产生一个空工程,再点击全部保存项目,会在“D:\works\9G-CM0\9G-N79E8X\prj”目录中发现“9g-n79e8x.uvopt”和“9g-n79e8x.uvproj”,“STARTUP.A51”等文件;
3,在“D:\works\9G-CM0\9G-N79E8X”下建立“drv”,“inc”,“lst”,“obj”,“src”等子目录,
4,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Project”->“Manage”->“Components,Environment,Books”打开“Components,Environment,Books”页面里的“Project Components”,
双击“Target1”改名为“N79E8X”,双击“Source Group 1”改名为“boot”再添加“lib”“drv”“src”“inc”等目录后点击“OK”。

5,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File”->“New”后选择“File”->“Save”把新建立的文件保存到“D:\works\9G-CM0\9G-N79E8X\src”,文件名为“main.c”,右击项目窗口中的“src”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src'”并在“main.c”中填入下面内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9E855A.h"

  void delay_ms(unsigned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for(j=0;j<300;j++);}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0=P1=P2=P3=0x00;
    delay_ms(500);
    P0=P1=P2=P3=0xFF;
    delay_ms(500);
   }
  }

三,配置Keil C51+N79E8X基本工程
1,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Project”->“Opitions for Target ‘N79E8X’”,在“Output”页面勾选“Create HEX File”,并在“Select Folder Objects”指定
目录到“D:\works\9G-CM0\9G-N79E8X\obj”,后点击“OK”,同样在“Listing”中在“Select Folder Listings”指定目录到“D:\works\9G-CM0\9G-N79E8X\lst”;
2,在“Opitions for Target ‘N79E8X’”的“Debug”页面选择用硬件仿真器“NUVOTON_8051_KEIL_Driver”或者“Nuvoton Nu-Link 8051 Debugger”勾选“Run to main{}”,
点击后面的“Setting”里面选择上“AP”,“2.7V”,“CHBDA=0xff”,“CBORST”,“XTAL1”,“CKF”和“22MHZ”后点击“Write Config”,页面的“Driver DLL:”
中填上“S8051.DLL”。

3,在“Opitions for Target ‘N79E8X’”的“Utilities”页面选择“Use 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用 “NUVOTON_8051_KEIL_Driver”
或者“Nuvoton Nu-Link 8051 Debugger”勾选上“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后在“Setting”里面的“Configure”,勾选择全部4个选项后点击“OK”再“OK”退出;

3,在“Opitions for Target ‘N79E8X’”的“C/C++”页面的“Include Paths”中填入“..\inc”。
四,调试CM0的MDK-ARM基本工程
1,点击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Flash”->“Download”便会自己编译代码生成HEX文件并下载到目标板子中(N79E85J Tiny Board V002的板子要通过USB线接到电脑USB上);
2,点击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进入调试状态,然后选择“Debug”->“Run”,全速运行,可以看到IO口上的LED在秒闪烁。
例子工程包:

(全文完,缥缈九哥测试于2012-01-18在广州)

楼主:
最有性价比的新唐N79E81X系列单片机

产品特性

CPU核心

4T8051,宽工作电压2.4~5.5V
时钟速度:高达24MHz和内置常温±1% 22/11 MHz RC片内振荡器,而且全温范围达到±5%
应用程序区APROM 16K/8K/4KB, RAM256+256B
支持数据存储dataflash16KAPROM时是共享方式

Function
8-bit可编程CPU时钟分频器
316-bit定时器,
定时器2具有捕获功能

3个串行口:同时支持I²C(/)/UART/SPI(/)
高达8通道的10-bit ADC,转换速度达150 KHz
4通道的10-bit PWM,带刹车功能输入
4IO支持高吸引电流驱动能力40 mA 下电模式自动唤醒, 采用10 KHz 时钟源
2-可选低电压复位(3.8/2.7V)
ICP/ISP模式可以更新APROM
封装:
28/20/16脚,
TSSOP/SOP/PDIP封装

优势:
易于开发:更多H/W IP组件,I²C,SPI,UART,ADC,EE,PWM
易于量产及维护:使用ISP-ICP programmer
BOM表成本省掉外部晶振,EEPROM,复位IC,ADC

选择列表

型号 FLASH DATAFLASH SRAM I/O 定时器 UART I2C SPI ADC PWM 内置RC振荡器 封装

N79E815AT28  16K 共享AP 512 23/25 3*16位 2 1 2 8*10位 4*10位 1%22MHz SSOP28

N79E815AS28  16K 共享AP 512 23/25 3*16位 2 1 2 8*10位 4*10位 1%22MHz SOP28
N79E814AT28  8K 独立4KB 512 23/25 3*16位 2 1 2 8*10位 4*10位 1%22MHz TSSOP28
N79E814AS28  8K 独立4KB 512 23/25 3*16位 2 1 2 8*10位 4*10位 1%22MHz SOP28
N79E813AT28  4K 独立4KB 512 23/25 3*16位
2 1 2 8*10位 4*10位 1%22MHz TSSOP28
N79E813AS28  4K 独立4KB 512 23/25 3*16位 2 1 2 8*10位 4*10位 1%22MHz SOP28
N79E815AT20  16K 共享AP 512 15/17 3*16位 1 1 1 7*10位 4*10位 1%22MHz TSSOP20
N79E815AS20  16K 共享AP 512 15/17 3*16位 1 1 1 7*10位 4*10位 1%22MHz SOP20
N79E815AD20  16K 共享AP 512 15/17 3*16位 1 1 1 7*10位 4*10位 1%22MHz PDIP20
N79E814AT20  8K 独立4KB 512 15/17 3*16位 1 1 1 7*10位 4*10位 1%22MHz TSSOP20
N79E814AS20  8K 独立4KB 512 15/17 3*16位 1 1 1 7*10位 4*10位 1%22MHz SOP20
N79E814AD20  8K 独立4KB 512 15/17 3*16位 1 1 1 7*10位 4*10位 1%22MHz PDIP20
N79E813AT20  4K 独立4KB 512 15/17 3*16位 1 1 1 7*10位 4*10位 1%22MHz TSSOP20
N79E813AS20  4K 独立4KB 512 15/17 3*16位 1 1 1 7*10位 4*10位 1%22MHz SOP20
N79E813AD20  4K 独立4KB 512 15/17 3*16位 1 1 1 7*10位 4*10位 1%22MHz PDIP20
N79E8132AS16 4K 独立4KB 512 11/13 3*16位 1 1 - 4*10位 4*10位 1%22MHz SOP16

2*UART/2*SPI脚由软件/硬件配置切换

支持2KB独立的LDROM用于ISP或者用于存储数据

编程例子及测试代码:,,,,,
仿真器驱动:

网友A:
51的基础不能丢

楼主:
顶起《 最有性价比的新唐N79E81X系列8051单片机》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04-1-1.html

楼主(2012-03-29):
沉下去了。。。。

楼主(2012-06-04):
还是有不少朋友又问到我这个的用法 。

楼主(2012-10-28):
常规的8051的KEIL C51开发。可以 借鉴这个例子。

网友B:
很好的资料,谢谢

楼主(2012-12-07):
很给力的IC,顶起。

楼主:
我准备做一批N79E81X的ISP-ICP工具。有人需要不?

网友C:
新唐51有ISP时序吗?

楼主:
新唐部分51出厂当然有ISP,部分可以 自己烧录ISP。但是暂时不公开协议。

网友D(2013-04-12):
好资料。正在使用此芯片

网友E(2013-07-29):
缥缈九哥,你前期说准备做一批N79E81X的ISP-ICP工具。不知道做了没有?可否展示一下,:handshake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想做,哈哈。

九哥的ISP-ICP工具做了没。

网友G:
期待九哥作品

网友H(2013-12-08):
楼主你好,我在文件-》DEVICE那里看到N79E855这型号,但去到工程建立时就少了很多器件型号,包括N79E855,请问这个要怎样解决,谢谢。我是用KEIL 4.7的

楼主:
8051呀。随便 用一个都 可以 。

网友I(2014-04-24):
谢谢了,正在入门

网友J(2015-03-25):
3,双击“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1.02.zip”运行里面的“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1.02.EXE”,便会在KEIL目录中安装上
相关的“Nu-LINK ICE Bridge”的驱动
为什么我在这个步骤以后,新建工程的时候找不到安装的新塘的IC呢?

网友K:
你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楼主(2015-06-04):
81X开发有点麻烦 。仿真不容易。烧录也不容易 。

网友K:
是啊,九哥说的对。

网友L(2015-08-27):
你好,请问N79E8X系列的有pwm程序的例子没?我还是新手,看pdf介绍还是没有弄出来,单片机型号是N79E8132A

网友M(2016-04-29):
我想问一下,选芯片时候,没有N79E8132,怎么办,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