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如何配置FPGA?FPGA配置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楼主(2012-01-18):
如何配置FPGAFPGA配置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详情访问中华矽智网(SIPMall)有更多关于FPGA相关知识,为您提供硅知识产权产品和集成电路服务,诚挚的欢迎各界同仁的参与和加入!

FPGA配置基本介绍
CPLD不同,FPGA是基于门阵列方式为用户提供可编程资源的,其内部逻辑结构的形成是由配置数据决定的。FPGA的配置方式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

1配置引脚

FPGA的配置引脚可分为两类:专用配置引脚和非专用配置引脚。专用配置引脚只有在配置时起作用,而非专用配置引脚在配置完成后则可以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

专用的配置引脚有:配置模式脚M2M1M0;配置时钟CCLK;配置逻辑异步复位PROG,启动控制DONE及边界扫描TDITDOTMSTCK。非专用配置引脚有DinD0D7CSWRITEBUSYINIT

在不同的配置模式下,配置时钟CCLK可由FPGA内部产生,也可以由外部控制电路提供。

2 FPGA的配置模式

FPGA共有四种配置模式:从串模式(Slave Serial),主串模式(MasterSerial),从并模式(Slave
FarallelS e 1 e ctMap)以及边界扫描模式(Boundary-Scan)。具体的配置模式由模式选择引脚M2M1M0决定。

3配置过程

1)初始化

系统上电后,如果FPGA满足以下条件:Bank2IO输出驱动电压Vcc0_2大于lv;器件内部的供电电压Vccint25v,器件便会自动进行初始化。在系统上电的情况下,通过对PROG引脚置低电子,便可以对FPGA进行重新配置。初始化过程完成后,DONE信号将会变低。

2)清空配置存储器

在完成初始化过程后,器件会将INIT信号置低电平,同时开始清空配置存储器。在清空完配置存储器后,INIT信号将会重新被置为高电平。用户可以通过将PROGINIT信号(1NIT为双向信号)置为低电平,从而达到延长清空配置存储器的时间,以确保存储器被清空的目的。

3)加载配置数据

配置存储器的清空完成后,器件对配置模式脚M2N1M0进行采样,以确定用何种方式来加载配置数据。

4CRC错误检查

器件在加载配置数据的同时,会根据一定的算法产生一个CRC值,这个值将会和配置文件中内置的CRC值进行比较,如果两者不一致,则说明加载发生错误,INIT引脚将会被置低电平,加载过程被中断。此时若要进行重新配置,只需将PROG置为低电平即可。

5START-UP
START-UP阶段中,FPGA会进行一下操作:
①将DONE信号置高电平,若DONE信号没有置高,则说明数据加载过程失败;
②在配置过程中,器件的所有IO引脚均为三态,此时,全局三态信号GTS置低电平,这些IO脚将会从三态切换到用户设置的状态;
③全局复位信号GSR置低电平,所有触发器进入工作状态;
④全局写允许信号GWE置低电平,所有内部RAM有效;
整个过程共有8个时钟周期C0-C7。在默认的情况下,这些操作都和配置时钟CCLK同步,在DONE信号置高电子之前,GTSGSRGWE都保持高电平。

4 SelectMap并行配置模式

SelectMap模式是一种8位并行配置模式,它是Virtex系列FPGA最快的一种配置模式,其配置时钟最高可达66MHZ,每个配置时钟周期内有8位配置数据下载到FPGA内。在对配置速度要求较高的一些应用场合,一般使用SelectMap模式。

SelectMap端口是一个8位双向数据端口,通过它实现对Virtex的配置。利用SelectMapVirtex进行配置时,共有8个数据信号D0-D77个控制/状态信号,分别为:CCLKPROGDONEINITCSWRITEBUSY。对Virtex进行并行配置,应用最为广泛的接口电路便是CPLD+并行EPROM

5串行菊花链配置方式

串行菊花链配置方式是指将配置数据从串行PROM顺序下载到主FPGA器件和从FPGA器件中。配置时钟CCLK由主FPGA器件提供。主器件将会被首先配置,在主器件配置完成前,其Dout引脚是没有数据输出的,从器件处于空闲状态。在主器件配置完成后,其DinDout便形成直通状态,配置数据通过主器件的Dout进入从器件的Din,对从器件进行配置。

6结束语

使用并行EPROMFPGA进行配置时,速度相对较快,存储容量较大;而在一些对空间较为敏感,速度要求不太高的应用中,利用串行方法进行配置,可以减小电路板的面积,同时可以简化系统结构。

网友A:
FPGA的配置是组基本,最应该谨记的知识,:loveliness:

网友B:
初学者收啦!

网友C:
FPGA的配置是组基本,最应该谨记的知识,:loveliness:
引用 网友A:

谨记啦!

网友D:
这个东西对FPGA学习是有帮助

网友E:
总结的很好

网友F(2012-04-11):
楼主知道用JTAG实现FPGA芯片引脚信号采样的有关内容么?我现在从TDO脚返回的值全为1而不是正确值,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