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设计的四种常用思想与技巧

楼主(2012-01-18):
四种常用FPGA/CPLD设计思想与技巧:乒乓操作、串并转换、流水线操作、数据接口同步化,都是FPGA/CPLD逻辑设计的内在规律的体现,合理地采用这些设计思想能在FPGA/CPLD设计工作种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FPGA/CPLD的设计思想与技巧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介绍一些常用的设计思想与技巧,包括乒乓球操作、串并转换、流水线操作和数据接口的同步方法。希望本文能引起工程师们的注意,如果能有意识地利用这些原则指导日后的设计工作,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乒乓操作

“乒乓操作”是一个常常应用于数据流控制的处理技巧.乒乓操作的处理流程为:输入数据流通过“输入数据选择单元”将数据流等时分配到两个数据缓冲区,数据缓冲模块可以为任何存储模块,比较常用的存储单元为双口RAM(DPRAM)、单口RAM(SPRAM)FIFO等。
乒乓操作的最大特点是通过“输入数据选择单元”和“输出数据选择单元”按节拍、相互配合的切换,将经过缓冲的数据流没有停顿地送到“数据流运算处理模块”进行运算与处理。
乒乓操作的第二个优点是可以节约缓冲区空间。
巧妙运用乒乓操作还可以达到用低速模块处理高速数据流的效果。
串并转换设计技巧

串并转换是FPGA设计的一个重要技巧,它是数据流处理的常用手段,也是面积与速度互换思想的直接体现。
prl_temp<={prl_temp,srl_in};
其中,prl_temp是并行输出缓存寄存器,srl_in是串行数据输入。
对于排列顺序有规定的串并转换,可以用case语句判断实现。对于复杂的串并转换,还可以用状态机实现。串并转换的方法比较简单,在此不必赘述。
流水线操作设计思想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这里所讲述的流水线是指一种处理流程和顺序操作的设计思想,并非FPGAASIC设计中优化时序所用的“Pipelining”。
流水线处理是高速设计中的一个常用设计手段。如果某个设计的处理流程分为若干步骤,而且整个数据处理是“单流向”的,即没有反馈或者迭代运算,前一个步骤的输出是下一个步骤的输入,则可以考虑采用流水线设计方法来提高系统的工作频率。
流水线设计的一个关键在于整个设计时序的合理安排,要求每个操作步骤的划分合理。
数据接口的同步方法

数据接口的同步是FPGA/CPLD设计的一个常见问题,也是一个重点和难点,很多设计不稳定都是源于数据接口的同步有问题。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不同情况下数据接口的同步方法:
1. 输入、输出的延时(芯片间、PCB布线、一些驱动接口元件的延时等)不可测,或者有可能变动的条件下,如何完成数据同步?

对于数据的延迟不可测或变动,就需要建立同步机制,可以用一个同步使能或同步指示信号。另外,使数据通过RAM或者FIFO的存取,也可以达到数据同步目的。
把数据存放在RAMFIFO的方法如下:将上级芯片提供的数据随路时钟作为写信号,将数据写入RAM或者FIFO,然后使用本级的采样时钟(一般是数据处理的主时钟)将数据读出来即可。这种做法的关键是数据写入RAM或者FIFO要可靠,如果使用同步RAM或者FIFO,就要求应该有一个与数据相对延迟关系固定的随路指示信号,这个信号可以是数据的有效指示,也可以是上级模块将数据打出来的时钟。对于慢速数据,也可以采样异步RAM或者FIFO,但是不推荐这种做法。
2. 设计数据接口同步是否需要添加约束?

建议最好添加适当的约束,特别是对于高速设计,一定要对周期、建立、保持时间等添加相应的约束。
这里附加约束的作用有两点:
a. 提高设计的工作频率,满足接口数据同步要求。通过附加周期、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等约束可以控制逻辑的综合、映射、布局和布线,以减小逻辑和布线延时,从而提高工作频率,满足接口数据同步要求。
b. 获得正确的时序分析报告。几乎所有的FPGA设计平台都包含静态时序分析工具,利用这类工具可以获得映射或布局布线后的时序分析报告,从而对设计的性能做出评估。静态时序分析工具以约束作为判断时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的标准,因此要求设计者正确输入约束,以便静态时序分析工具输出正确的时序分析报告。

网友A:
乒乓操作、串并转换、流水线操作、数据接口同步化 总结的很详细!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