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大侠在吗,帮我看看这个接收电路的问题

楼主:
过年了,先给问声好!
想做一个输出电流达到250ma的mbus电路,接收部分借鉴TI典型电路,(思路大体是:当接收时输出电流增加15ma左右,利用肖特基BAT42及电解电容C4、R3),制造的时间差,让LM393的1脚判定输出,不接收时候,该脚电位是高电位约是5v)
调节时遇到下面问题:
当负载电流增大时,静态时候LM393的1脚电位太低,不到4.5v,导致232芯片判断出错,导致电路自己接收数据。
让人迷惑的是,焊接了5块板子,有2块是好的,其他3块都不是正常。感觉电路设计到了某些件参数的极限,但又查不出,求助各位指点,好过个安稳年。

楼主(2012-01-18):
给21IC同仁,拜个早年。
新年大吉大利!
恭喜发财!

网友A:
D4干什么用?去掉D4,高电平就是5V了。
B2是6V到12V,那么LM393的电源电压是几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

D4不能去掉,如果去掉就不能接收了啊,当接收数据的时候,LM393输出低电平。
LM393的电源电压是12V,上图只是LM393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及电源脚跟地都没画上

楼主:
找到原因在哪了,不在这部分电路。具体问题探讨等年后了。
谢谢大家,祝21ic同仁新年发财

网友B(2013-01-18):
看不懂...能介绍下这是什么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