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BGA封装焊盘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2-01-18):
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里有一部分介绍说在画FBGA封装时PCB上球焊盘的直径要比芯片的焊盘略小一些。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请高手解释下。
目前对PCB厂的加工工艺和贴片工艺的流程还不了解,谁有相关资料介绍下,谢谢啊。

网友A:
没有听说这样的规定,俺也没有用过FBGA的封装的芯片

网友B:
经验值是缩小20%
比如0.3mm的球径,焊盘做个0.24就差不多了
0.3 万一锡膏刷多了,焊接中短路的机会会增加
自己想象下,板子和芯片之间是一个个锡球,接触面不可能是锡球的直径的,所以取80%是合理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楼上不错,我也是刚刚帮忙给同事的开发板植株了才知道他做的焊盘大了。

楼主:
哦,原来如此,这样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