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电容容量

楼主(2012-01-18):
想问一下电容容量,我设计的一块板子总功率大约5w左右,请问供电电路上总的电解电容取多大,这个有公式的嘛,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太模糊了  说详细点

楼主:
就是想了解一下,比如我的电路为5V供电,功率大约5W,想问下输入滤波电容取多大合适

网友B:
22uf的大电容就够了,再加一些104的电容

网友C:
要看电源频率和纹波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