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2-01-18):
看似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想了很久想不通  - -
      公司设备的一台内嵌PC的电源开关控制线,平时应该拉高为3.3V,开关机时给低脉冲。
     现在有个问题,如果不给PC供电的时候电平只能拉至0.7V(通过2.2K的电阻直接上啦都不行),给PC供电的话就可以拉到3.3V了。
      我现在只想到一种可能性:PC那边输入口不是门电路,而是直接是把输入接到三极管基极,发射结导通电压0.7。但这又跟pc供不供电没关系,所有情况都应该是0.7
       求解答,pc那边是什么电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应该是输出带有两个保护二极管,类似下面的电路,正常情况下这两个二极管不起作用,但PC端不供电时,Vdd和Vss之间内阻比较低,可以认为短路(至少对于2.2k电阻能提供的电流来讲),因此通过上面的二极管把out钳位在0.7V。

网友B:
你这个不叫“拉”叫“强行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谢谢大侠。刚毕业路漫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电流角度来说是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突然间发现,这个‘谢谢’会引起歧义,我这里是真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