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后备电池Vbat封装问题

楼主(2012-01-18):
我看好多开发板用的是 1220封装 但是这个封装挺大的 和一个100脚的stm一样大(一个DS1302+一个ms621小电池也没这么大)  因为做的是手持设备 需要缩小pcb面积 请问 如果我是用 RTC 功能 我用 ms621封装的3V后备电池 可以吗 电池能用多久呢 看数据手册好像没有对后备电池的耗电有说法
敬请各位大侠指点 感激不尽 。

网友A:
你可以根据数据手册上的功耗数据,结合你的电池参数,自己计算一下。

网友B:
STM的RTC功耗还是不错的:
手册上是1.5uA左右,我实际量过大于是3.1V时1.6uA,用1220的电池理论是2年,我实际有块实验板以前的,已经放置1年了,前一段时间量大约2.8V。
还有选择电池要看你的产品应用,例如:
我公司的1款太阳能产品,开通时都会调时间,所有不考虑仓库存储时间,用的超级电容,只要能**7天(连续阴雨天)就没问题。

网友C(2016-10-20):
引用 网友B:
STM的RTC功耗还是不错的:
手册上是1.5uA左右,我实际量过大于是3.1V时1.6uA,用1220的电池理论是2年,我实 ...

请教一下,RTC的守时精确度如何?

另外就是我如果用外部锂电池(可充到4.2V)给Vbat,应该如何处理较好?
如果直接LDO到3.3V给Vbat,是否浪费了电量,缩短了供电时间?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RTC的守时精确度如何?

另外就是我如果用外部锂电池(可充到4.2V)给Vbat,应该如何处理较好 ...

我用的场合精度不高,普通晶振,每年平均10分钟之内;

直接接LDO,要选择自身耗电小的,不然LDO耗电比RTC耗电还多;
你锂电池还做别的用?如果只给RTC,锂电池自身放电都比RTC耗电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场合精度不高,普通晶振,每年平均10分钟之内;

直接接LDO,要选择自身耗电小的,不然LDO耗电比RT ...

普通的32K晶振吧,每年10min还可以,如果越走越快,那就麻烦了。

考虑过直接CMOS LDO,但是锂电高压4.2V时还是比较浪费电。
我想搞个同步降压到2.5V,低于2.5V锂电就自动保护了。
但是我想用adc,看了datasheet说内部有一个voltage regulator,输出1.8V的Vcore,不知道这个regulator是否就是LDO。如果是,那么纹波会小很多;否则我就有点担心adc了。btw,adc加了外部基准,2.5v。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