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外部中断经常进入两次,有源代码

楼主(2012-01-18):
#include"stm8s105s4.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_Bool LED1 @PA_ODR: 6;
_Bool LED2 @PA_ODR: 5;
_Bool LED3 @PA_ODR: 4;
_Bool K1 @PD_IDR: 4;
void EXTI_INIT(void)
{
EXTI_CR1 = 0x80;
}
void IO_INIT(void)
{
PA_DDR=0X70;
PA_CR1=0x70;
PD_CR1=0x10;
PD_CR2=0x10;
}
main()
{
_asm("sim");
EXTI_INIT();
IO_INIT();
_asm("rim");
LED1 = 1;
LED2 = 0;
LED3 = 1;

while (1);
}
@far @interrupt void KEY(void)
{
if(!K1) PA_ODR ^=0x70;
while(!K1);
}

在中断里把那几个LED取反一下而已,却发现中断经常进入两次,请问各位大哥怎么回事呀?

楼主:
自己顶,不能沉呀!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你的程序没有一行注释,让别人怎么看?

你可以在中断中自己看看中断状态寄存器,看是什么引起的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8好像没有状态寄存器的呀?

楼主:
不能沉呀!

楼主:
坐等高人!

网友B:
进中断了没关中断哇

网友A:
硬件上是如何触发中断的?是否有可能是硬件上触发了2次中断?比如使用按键但没有考虑去抖。

楼主:
7楼和8楼的方法都试过了,效果不大; 目前先不考虑硬件方面的问题, 请大家过目一下,软件方面有没有错误,麻烦大家了.

网友C:
@far @interrupt void KEY(void)
{
...
EXTI_INIT()//加上这一句看看
}

楼主:
回复 网友C:
EXTI_INIT()里面只是把中断设置为下降沿进入中断,重复设置主要是考虑哪方面原因呀?大家平时使用时没有发现类同的问题吗?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呀?

楼主: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而已,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搞不明白,有人能提供测试通过的代码代参巧吗?

网友A: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而已,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搞不明白,有人能提供测试通过的代码代参巧吗?
引用 楼主:

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什么你不从硬件上找找原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示波器详细查看过了,没有发现触发信号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贴出电路图看看,把示波器的波形也贴出来看看。

网友C:
搞错了,是要清除中断,使用EXTI_SR1 |= 1<<X

楼主:
回复 网友C:

EXTI_SR1 |= 1<<X
没有找到EXTI_SR1这个寄存器哦,另外后面的X是什么呀?

楼主:
你们两个人说得都对,谢谢大家了!感激不尽!

网友C:
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进中断后,关中断,消抖,查询,OK

楼主:
进中断后,关中断,消抖,查询,OK

网友D(2013-05-29):
怎么关中断啊,我也没找到EXTI——SR1啊

网友E(2016-04-16):
我也遇到了,我的处理方法是进中断后禁止中断,然后修改gpio cr1 cr2,改变io口成不带中断的上拉输入,在使能中断。halt前再重新配置成上拉中断模式

网友F(2017-12-16):
为啥要关中断啊,能说个原理吧,不然整天感觉有件事萦绕在心头,貌似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