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串联稳压电路的这个电阻求教作用

楼主(2012-01-18):
就是R2了,我分析没什么作用~~但是它安在这应该是有作用的

上图

楼主:
模拟一下 明白了

网友A:
给稳压管提供一个最小的工作电流。
否则当负载很轻的时候,Q2的Ie不大,这样D2稳压特性就不好了。

楼主:
给稳压管提供一个最小的工作电流。
否则当负载很轻的时候,Q2的Ie不大,这样D2稳压特性就不好了。
引用 网友A:

恩    我模拟的就是这样,不连电阻时 稳压管电压变化很大

网友B:
稳压管正常工作需要一定的电流,R2就是提供该电流的。

网友C:
R2是有用的。
电路这样设计主要是让稳压管的稳压电流与Q2的基极偏置电流相对独立,调试方便。
另当注意,R2是需要较大电流的,但R3和R4则不需要多大的电流。

楼主:
:loveliness:恩,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D(2013-01-20):
求教楼主 Q2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2是有用的。
电路这样设计主要是让稳压管的稳压电流与Q2的基极偏置电流相对独立,调试方便。
另当注意,R2 ...

斑竹,图中的Q2是调节输出电压的么?

网友D:
类似于431反馈环路里面给二极管并联的电阻,提供静态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