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串口后芯片自己启动改怎么处理?

楼主(2012-01-18):
用的stm8s,关机状态接上串口后有时会自己启动.这个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上拉电阻,自己想下WHY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开关都没开呢

网友A:
那你先解释一下“串口自己启动”是啥意思,看来我可能没看懂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是关机状态的,但是接上串口以后,单片机stm8s启动,于是打开了总电源开关

网友A:
232接口漏电过来了,非常正常。想不漏电的加隔离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rs232电平的,是ttl电平的串口
除了隔离,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上拉,加二极管。芯片的特性是任何端口上有高电平,都可以漏到电源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io口内置了二极管的,我在串口线那里加了上拉电阻,无效

网友A:
回复 网友A:
io口内置了二极管的,我在串口线那里加了上拉电阻,无效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那个二极管,原理都说了,楼主自己先动下脑筋,我说的是哪个二极管嘛。

网友B:
稍稍提醒下:电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