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8求无刷电机 霍尔真值表的理解?

楼主(2012-01-18):
无刷电机 霍尔输出 真值表的理解?

60度那个真值表的理解

120度那个真值表的理解

求  来龙去脉

谢谢

楼主:
一直没有理解,也没有找到,
特求助大家

网友A:
纯粹猜猜:

60度那个代表按照那个逻辑通电,每次转动60度,120度那个代表按照那个逻辑通电,每次转动120度。

;P,以上纯粹是猜,没有任何依据。

网友B:
60与120的意思是指霍尔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60是指3个传感器间隔60度安装,120是指3个传感器间隔120度安装,即在一个圆圈360度上均匀分布。

注意,120度的真值表中没有000与111。

在纸上画个圆,标上3个点,中间放个“磁铁”,转一圈就明白了。

网友C:
哈哈~~~

还是老T叔牛B~~~ :victory:

网友D:
画出ABC三相的矢量和,结合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就可以得出真值表

网友E(2015-12-30):
牛啊啊 我也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