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回来的地线上加个大功率二极管能抗干扰吗?

楼主(2012-01-18):
开关电源回来的地线上加个大功率二极管能抗干扰吗?
很多设备并联在一台电源的正极和地线之间,并的设备越多发现噪声越大,如果把其中一台设备的地线脱离 地总线,单独拉一个地线回电源,这个设备的噪声就没有。可是实际施工中只能使用电源的一个正极总线,一个地线总线,所有设备都并联在这两个总线上。。那么如何才能消除噪声?能否在每个设备的出来的地线上串上一个二级管再连接到地线这个总线上来隔离干扰呢?这个干扰是不是个所有设备干扰的累加和?

网友A:
二级管隔不开噪声的。现在只有从减小噪声源污染和改善接地两方面考虑。

网友B:
毫无意义,要注意接地回路的正确设计和接地点的正确选择。

楼主:
能否从这个现象中推断出这个干扰是在设备之间形成了回路,而不一定经过了电源

网友A:
地本来就是回路的一部分

网友C:
每台设备电源输入进口处加“共模”或者磁珠,π滤波 说不定还有效果

网友D:
接二极管要说有作用,那么在这里只是起反向噪声的嵌位作为. 嵌住超过0.7V的反向尖峰.

网友E:
我也认为没有作用

楼主:
这个开关电源是24v的,每个设备又用了2个降压片子24v-->12v--5v.每个设备24V进来的地方我都加了470uf的大电容,也没用。不知道在每个设备的电源进线处加一个EMC磁环有用吗?我加了个电感是没用的。。。从这个现象中能推导出 噪声产生干扰的环路不是经过电源的,而是在设备之间的环路起作用的?同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F:
大电解电容对高频的共模噪声没什么作用
你这解决方法
1、可以试试加粗公用地线以减小噪声电流导致的共模噪声电压
2、每个支路入口端,在这个大电容后面再补上MLCC阵

网友F:
你这干扰显然是噪声电流在公用地线上的电阻产生的共模噪声电压
和PCB布局中的共模地弹噪声一个原因

另外,已经在你另个贴中说明,加二极管除了防反接外,无任何除噪意义,只会引入更大的共模线路阻抗,以致更大的共模噪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