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导通的二极管能否从负极通过毫伏级的交流小信号??

楼主(2012-01-18):
(无正文)

网友A:
二极管的结压降可以认为是常数,而且还存在结电容。

楼主:
这个信号是个高频干扰源

网友B:
交流信号的方向是随时变化的,一会从二极管的正到负,另一瞬间就从负到正了,因此不能这样说。
当然,在有交流信号的时候,二极管一直处于正篇,平均电流的方向是从负到正。

另外,由于二极管的非线性,在有交流小信号流过后(尤其是有正偏的场合),这就是检波。这种检波会产生直流成分(或低频交流成分),少许改变二极管的偏置状况。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说 二极管正偏后 交流小信号,能够畅通无阻了?

网友B:
回楼上,是这个意思。
二极管正偏后,小信号动态内阻大约是1mA下50欧,10mA下5欧。

网友C(2013-06-29):
实践证明,应该是可以通过对,但是具体怎么解释,也不太清楚。

网友D:
这么个问题还不能理解,建议不要搞电路了

当信号小到“看不出对偏置的影响”时,显然这个信号就(认为)完整通过了
——这不正是“小”信号之意吗

动态电阻说,仿真实践说也能说明

网友E:
可以用二极管“导通”、“截止”构成高频小信号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