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教

楼主(2012-01-18):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51单片机最小系统,焊了板子,程序烧进去没反应,检查晶振两端没电压,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请大侠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A:
什么也看不出来,89C51即使不写代码是空芯片,只要复位、晶体、VCC/GND连接正确,晶体就会工作,但用万用表可能是看不到电压的,有一些阻抗不够的万用表表针接进去后,晶体会立即停振,你可以用示波器,把示波器探针打到10X档测量晶体的振荡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