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显示问题

楼主(2012-01-18):
我现在用软件仿真出来的图是对的 但是硬件仿真出来的不太对 有谁知道为啥不

网友A:
请问楼主的仿真是用纯软件仿真吗,如果纯软件仿真没问题,可能是硬件有问题,更普遍的是硬件的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B:
那就是硬件出问题了呗,好好检查一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