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15M无线通信协议

楼主(2012-01-19):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你想做什么?

网友B:
自己定吧,使用冗余编码方案,应该差不多

网友C:
这类廉价模块无所谓什么协议,本身不适合用来传输任意内容的数据,只能用于遥控以及对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少量数据传输场合,注意避免长1和长0即可。

楼主:
主要原理不太懂~~RMB 请专家教这方面知识~~~QQ379503732,备注 教无线

网友C:
楼主还是先搞清楚应用的要求再说……

网友D:
用串口收发

网友E(2013-09-16):
引用 网友C:
这类廉价模块无所谓什么协议,本身不适合用来传输任意内容的数据,只能用于遥控以及对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少量 ...

你好,关于315MHZ无线模块我有个疑问,我也研究了好几天了,可惜RF知识太欠缺了,所以始终不明白这个问题。。。。不管我接没接发射模块,将接受模块接好电源(都没有加天线,因为我想先近距离测试下效果),数据输出端接到示波器,观察到的都是方波,而且不管我的发射端的数据输入端接入1还是0(没有变化,因为我直接用杜邦线插上的),示波器都上的波形都没有明显的改变……   我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先搞清楚应用的要求再说……

不上电发射端,输出方波
上电接固定的1或0 ,输出还是方波
这没法检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上电发射端,输出方波
上电接固定的1或0 ,输出还是方波
这没法检测嘛 ...

这类廉价产品都这样,很正常,超再生接收机的特点就是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关于315MHZ无线模块我有个疑问,我也研究了好几天了,可惜RF知识太欠缺了,所以始终不明白这个问题 ...

没有搞错,廉价的超再生接收机就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上电发射端,输出方波
上电接固定的1或0 ,输出还是方波
这没法检测嘛 ...

你需要送脉冲的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搞错,廉价的超再生接收机就是这样。

那要怎么检测啊??:(   还要接中断上算脉冲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要怎么检测啊??   还要接中断上算脉冲时间?

首先,发射端必须避免长1长0,这可以使用曼彻斯特编码实现,接收端用中断方式检查同步头,只有符合同步约定的字符串出现后才正式开始接收。

网友G:
这种模块是这样的,不过你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输出端电压时,在没有接收数据是应该是很低的,接收数据是会有一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