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cypress的USB专用控制片子的情况

楼主(2012-01-19):
CYPRESS的CY7C68013现在大概价位是多少?

他的开发套装CY3681的价位呢?

从哪里可以购得?

网友A:
我知道56脚的CY7C68013-56PVC
大约35元。因为近来要做个采集系统,刚问的价。

网友B:
如果你比较强的话,光买片子也是可以开发的
68013的用户手册和一些固件、驱动的例子网上可以下载到一些
56腿德功能比较简单,100腿和128腿的可以看一些调试的信息~
有错误的时候容易发现一些

网友C:
价格和量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最好是问一下代理商

网友D(2012-02-21):
直接问我就可以了,有芯片,有开发板,可以看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