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图像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2-01-19):
DSP上的图像处理算法主要适用于分量连续存储(RGBRGBRGB)的模式还是分量分别存储的方式(RRR……GGG……BBB……)?

网友A:
以H.264,MPEG2为例,这些算法都用YUV模式,很少有用RGB的,一般RGB格式的图像文件,一般也先转换为YUV图像进行编码,对于纯软件的算法,DSP没有自己适合的存储模式,主要还是看算法本身的要求,如果DSP上带有硬件处理器,那这些硬件处理器对图像格式是有要求的,存储方式和第1条一样,一般都是Y分量单独处理,UV分量以uvuvuv连续的方式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