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读写SD卡与MMC卡的软件

楼主(2012-01-19):
最近在鼓捣存储卡,SD卡与MMC卡,想找个在PC上运行的工具,能通过普通的读卡器读出CSD,CID这些信息的,百度了一下没有找到,有这样的软件吗

网友A:
winhex 这可以

楼主:
试过WINHEX, 可以看到物理扇区信息,但看不到SD卡的寄存器信息

网友B:
那需要专门的量产工具,不同控制器的配套软件不同,要先弄清楚卡的控制器是什么才行。

楼主:
量产工具一般是针对不同厂家的存储卡,我这是想用读卡器读SD卡的寄存器信息的。

手里的读卡器是用信息城10块钱的地摊货,主控芯片GL827L,这个百度过,没有找到量产工具。

现在有点疑惑,读卡器读写SD卡的时候不需要识别寄存器中的信息吗

网友C:
ZLG出的那个SD卡开发包比较规范,可以搜一搜,好象是有个配套的PC机工具软件,就是读写效率稍差了一点。
www.hackchina.com去搜。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的啊  用Tools--Open Disk打开, 好久之前搞过 现在忘了 下班回家弄弄看看可以不

网友B:
量产工具与读卡器无关,可以读取特定控制器的卡中任意的信息和数据,但弄清楚控制器型号不是简单的事,合适的量产工具也未必能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到了你说的ZLG包里PC工具,不过这个工具是通过串口连接ZLG的开发板的,不是通过用读卡器的。

http://www.hackchina.com/cont/24258

你给的网站真不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WinHex 15.4 SR-2,看不到寄存器信息,你这边试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那天晚上下班去买东西然后回家过年了没来得及看,今天第一天上班,看了看WinHex确实不能读出SD卡的寄存器信息。本人菜鸟一个 不好意思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