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410芯片的int0会干扰到pca定时器吗?

楼主(2012-01-19):
我程序中让5410的pca0输出一个3k方波到蜂鸣片,int0做AD转换,大约100ms转换结束一次,开机400ms之内AD芯片不会输出数据,这段时间蜂鸣器长鸣正常,但是一旦AD开始100ms中断一次了,3K的连续频率波就成了100ms有输出,100ms无输出,蜂鸣片发出100ms间隔的滴滴声。

我仔细检查了int0和pca的中断服务程序,代码都很短,未发现相互干扰的元素,难道芯片内部存在相互影响的因素吗?不知道各位在STC54、52、56等系列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芯片应该不至于这么菜,估计还是软件问题,重点检查软件中有关全局变量的使用。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pca的中断优先级我已经设置成最高了。

楼主:
我现在干脆把PCA挪做系统定时器20ms中断,即便系统节拍出现偏差也无关紧要了,把T0做蜂鸣片频率发生器,这下子好用了,示波器测到正确的频率输出后,我算是释放了。

唉,PCA高速输出这个问题还真难搞,我放弃了。但我**pca是和int0存在冲突的,至少STC12C54系列是如此的,程序我检查了好几遍了, 打电话问宏晶,让我多读技术手册,其实我都念了好几遍了,问姚工,人家在开车不方便讨论问题。

楼主:
算了,结贴吧,谢谢楼上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