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没上电,接上串口自己启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2-01-19):
stm8s的一个控制器,电源是没接通的,但是接上串口就自己启动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没电怎么启动?

你先自己检查一下,电流是从哪里窜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都没开,外部只接了串口,难道stm8s会接收宇宙能?

网友A:
哈哈,零功耗运行,永动机。。。。。:lol

网友A:
还是那句话:你是怎么判断“接上串口就自己启动了”呢?

网友B:
某些厂家的RS232接口芯片,会把来自串口的电能倒灌到电路里,所以很有可能RXD得到电能,而IO口的保护钳位二极管就把这个电直接疏布到整个MCU,如果电压足够,启动是可能的。

我碰到过RS232芯片把5V电源拉到轻微的负电压,把整个电路搞得没法做ISP下载了(51芯片)。后来不得已在RXD输入回路里接了一个1N4148才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接上串口自动和串口通信了,而这时电源没开.而且在另外一个管脚有电压输出(程序设定是启动就输出高电平)

网友A:
LZ可以按照6楼说的方向,查找一下原因。

网友C:
这问题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