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SMC异步模式下,等待信号如何配置?

楼主(2012-01-19):
下面是某芯片的读写的intel时序图,想问FSMC如何配置来适应RDY信号?

写的时序也是类似的,虽然,提示说可以不用RDY信号,但是若选择用的话,FSMC
该使用哪个管脚来检测RDY信号呢?是NWAIT脚吗?又该怎么配置呢?
请大虾们指点一二!

网友A:
等待信号其实是外设请求时序延长的信号. 也就是等待外设就绪的信号.
所以应该是 NWAIT .

楼主:
时间参数怎么配置呢?
手册上也没有对应的时序图,
顶一下,

网友B(2012-12-20):
同问啊!!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