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2C5A56S时,能检测出P1.7和P1.0是否短路吗?

楼主(2012-01-19):
使用STC12C5A56S时,将P1.7输出1,P1.0输出0,然后读P1.7的数据,能检测出P1.7和P1.0是否短路吗?P1.7和P1.0外接的是3K的电阻。原来的想法是:如果P1.7和P1.0没有短路,那么读取P1.7的值应该是高电平;如果P1.7和P1.0短路了,这个时候读取P1.7的值应该是低电平。但是运行后,发现不管P1.7和P1.0有没有短路,p1.7都没有变为低电平,检测不出来,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A:
因为P1.0始终都是高电平,

setb   p10
setb  p17
jb   p17,hhh
ajmp  lll
hhh:clr p10
jnb  p17,hhh1
ajmp  lll
hhh1:;只有P1.7和P1.0短路,程序才到这里
lll: ;P1.7和P1.0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