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805 7905的用法

楼主(2012-01-19):
直流24V供电,我想得到正负5V的电压,但是对7805和7905的用法不太清楚。见下图,有几个问题请教:
1、这个电路对吗?我总觉的GND有点悬浮的意思,不知道能不能工作?
2、当+5V和-5V负载轻重差别较大时,比如+5V输出200mA,-5V输出20mA,电压还稳定吗?
3、如果24V电压很稳定,质量很好,那么图中的一大堆电容可以去掉吗?
4、如果还想得到+12V,在7805前面加一个7812,能不能行?

网友A:
1.不对,7905只能从更低的负电压得到-5V,不能“产生”负压
2.有接地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3.原理都是错的,没必要讨论了
4.如果后面电路不要求与24V共地,可以考虑从24V得到10V和5V两组电压,把5V输出点当后面电路的GND就额可以了,否则就只有使用反转型DC-DC了。
5.得到12V的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
你确定不行吗?我以前好像见过这种电路,记得是在整流桥后面直接用7812和7912得到正负12V电压的。还有,这个是我在百度图片找到的一个图。

网友A:
你确定不行吗?我以前好像见过这种电路,记得是在整流桥后面直接用7812和7912得到正负12V电压的。还有,这个是我在百度图片找到的一个图。
引用 楼主:

我用学位证+中级职称证给你担保,这个图是错的,如果我判断有误,把两个证寄给你帮我烧了。

楼主:
我搭电路试了试,果然不行。 谢谢!

网友A:
你如果还知道为什么不对,你就升级了。

网友B:
NE5532 太搞笑了,哈哈;没见过这么逗新人的

网友C:
3楼的图是害人的,220VAC整流滤波后就直接加到7805/7905上去,必烧!

把AC 220V输入 换成变压器次级的2×7.5V就可以了,即中心抽头接地、两端接左边插头上。

网友D:
呵呵,5532很绝对哈

由变压器-整流过来,中心抽头接GND,这个电路就很普通

0v、GND不代表什么,只是个名字

网友A:
呵呵,5532很绝对哈

由变压器-整流过来,中心抽头接GND,这个电路就很普通

0v、GND不代表什么,只是个名字
引用 网友D:

呵呵,他的变压器就是没有中心抽头的说。

网友E:
TO LZ
1) 小电流时用运放输出作为中间地位产生+/-输出;
2)电流稍微偏大时只能用抽头变压器了.

网友F:
正负5V电源没有直流回路,在两只稳压器的输入电容处并联上电阻看看。

网友G:
使用对称双路输出的变压器就ok了。

网友H:
:dizzy:乱来的!!

网友I:
你确定不行吗?我以前好像见过这种电路,记得是在整流桥后面直接用7812和7912得到正负12V电压的。还有,这个是我在百度图片找到的一个图。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看着真过瘾,呵呵,NE5532说的对

网友J:
那如果将图中的GND接到输入电压的+12V,这个电路还成立吗?

网友K:
整流桥有全波和半波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