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8位单片机扩展为输出16位?

楼主(2012-01-19):
请教一个菜鸟级问题,怎么将8位单片机扩展为输出16位?

网友A:
硬件设计就是8位的,怎么扩展。。。

网友B:
搞笑呢吧

网友C:
把8位机扔到垃圾堆里面,等垃圾回收后再处理,被IC厂把垃圾回收再重新生产为16位机。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八位单片机控制十六位数据输入的模块。。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用八位单片机控制十六位数据输入的模块。。
引用 楼主:

那扩展一下IO口,用两个带锁存的74HC595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573锁存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573锁存吗?
引用 楼主:

只要芯片带锁存即可。

网友D:
将16位数据分两次8位输出即可,用移位寄存器、锁存器等都可以。

网友E:
可以扩展一串行或并行的芯片,都可以实现16位控制。

网友F:
最简单的是用2个8位口模拟16位总线的数据端口,用其它的IO口线模拟读写及片选等控制线,16位总线典型设备是并行接口的硬盘,可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接口技术,由于总线是8位,操作16位接口的模块,效率会很低,最好选32位的ARM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F:
如果实在要用8位机,可能用个PLD来完成接口,很多年前philips公司出的一个USB接口的评估板上,用了一片PLD芯片扩展出16位接口与硬盘通讯,这个例子你可以网上找一拭,这样设计是比较可行,读写速度比IO模拟稍好。

网友G:
用2片74hc573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电路图吗?

网友H:
哦,楼主的意思无非是用8条数据线,输出16位数据,简单的很哪

楼主:
回复 网友H:

求指教啊!!

网友I:
转串口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