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的ADC口极限电压?电流?

楼主(2012-01-19):
看手册ADC最大容忍电压是-0.3V,但又说电压保证注入电流不超过5mA就可以。
那是否串一个大电阻之后,输入电压可以容忍比较高的负电压?

比如我搞的一个板子,ADC是20V的1/6分压,接的10K和2K分压电阻。
如果20V反接,算算反向注入电流最多为2mA,应该不至于损坏ADC吧?

网友A:
什么型号?哪个手册?能把你说的手册段落贴出来吗?

网友B:
肯定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