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SJA1000中自检测模式作用?

楼主(2012-01-19):
我手上有1个CAN一个是SJA1000,我先调试了SAJ1000的自收自发。没有问题。CMR.4置位了。
于是看了下MOD.2的描述
“自检测;此模式可以检测所有节点,没有任何活动的节点使用自接收命令;即使没有应答,CAN控制器也会成功发送。”

当我把程序改成正常的发送,看看效果,结果发现循环在了发送完毕状态的判定上面
就是说SJA1000一直没有发送完毕。查了下,原来要通过接收正确应答场才可以让CAN发送完毕。怎么办呢?于是我设置自检测模式,“即使没有应答,CAN也会成功发送。”
于是调试程序,发现MOD.2置位或清0,没有任何效果啊!判定是否发送完毕,显示没发送完毕。

各位大侠MOD.2置位后是否就可以不管是否有CAN应答,都发送成功呢?为什么我这1个CAN就没法实现呢?难道1定要接2个CAN?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A:
CAN规范 决定的
时序中,须有 确应场. 即 总线上 至少有一个 接收节点.
程序 可以先不理这些呀.

楼主:
那么,它为什么不发送错误帧呢?既然发送失败,ecc寄存器为0xd9.就是应答错误(其它错误)。难道SAJ1000还设置了比错误类型(五种)还要多的类型。所以不符合协议,就不发送错误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