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电火花能量计算?

楼主(2012-01-19):
(无正文)

楼主:
能量 = 单位时间内的功率?
焦耳 = V伏特*安培A*t秒?

1)变化的电流可以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也可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电场又产生变化的磁场,这就是电磁辐射。电磁辐射与变化的电场和磁场的强弱有关,更与变化的电场和磁场的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辐射效率越高。因此高频率的脉冲电流就会产生较强的电磁辐射产生电磁干扰。
2)电场又产生短时间静电场,产生ESD干扰.

网友A:
真要是计算,需要知道电压和电流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然后对N=V×I在时间轴上积分。
不会积分也不要紧,把1秒内分成1000份,得到每一份下的V×I,加起来除1000。

如果楼主的意思不是“计算”而是“求得”,那可以分别从电火花的效果上(光、热、声)或者来源的损失上(电荷放电能量)来得到。

楼主:
我只想知道5mJ是能量,用脉冲电流表达时是怎么回事! 所以脉冲波可以认识是矩形波,时间宽度为1/10^6的PWM.

网友A:
1us耗散5mJ,那功率就是5kW,如果电压是1kV,那电流就是5A。

楼主:
啊,这么快就计算好了.为计算这个,头痛了大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