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V13中,怎么防止约束串扰?

楼主(2012-01-19):
请教,ISE V13中,怎么防止约束串扰?
现象是这样的:
1)先建立了一个项目,比方说是wtut,从建立文件到PR都通过了. 这里面当然少不了约束管脚了.这里芯片用的是Pin484那种.
2)然后,又建立了一个同样功能的项目,项目名为wtut2, 只是将芯片管脚从484PIN改成100pin了. 这时管脚约束肯定与前面的不一样了,其它的都一样.
3)然后 在Translation中给出了WARNING,说是有个管脚在此芯片中没有,所以移除了这个脚;
WARNING:ConstraintSystem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sf_d<7>" LOC = Y15>'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关键是第二个项目的约束文件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NET "sf_d<7>" LOC = Y15>
<NET "sf_d<7>" LOC = Y15>是第一个项目中约束的.
ISE V13.2在wtut2项目中,引用了wtut项目的约束.

楼主:
哪位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露头说一下.

网友A:
哈哈哈哈,我来也,
将不同的工程用不同的.ucf文件试试,如果两个工程用同一个.ucf那肯定不好,:P
老兄,你对FPGA了解的真快,:lol

楼主:
啊,Backkom80你终于露头啦.
从开始就没有共同用一个,分别建的.而且芯片管脚也不一样.后面那个项目,它自己找到前面那个项目的ucf.

网友A:
呵呵,这个情况没有遇到过呢,不是很清楚你的ucf文件是如何添加的,可以试试如下方式:
步1:将wtut2中的ucf移除
步2:Project > Cleanup Project Files
步3:去wtut2工程所在文件夹将一些不要的垃圾文件删了
步4:重新编译一次试试

注:不同的工程建在不同的文件下面。

楼主:
来来回回试过几次.其中有通得过的.

楼主:
找到根本原因了,已经解决!
起因:程序是拷贝来的,在原程序中用了PLACEMENT CONSTRAINTS.
删除这些物理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