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930用keil调试,断点显示unable to remove breakpoint

楼主(2012-01-19):
Silab的C8051F930,C2调试接口用keil调试,单步运行正常,
设置断点显示unable to remove breakpoint
运行到光标也是同样的提示

keil3和keil4都试过了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麻烦大家了

网友A:
你点错了吧?那是不能删除断点的提示

楼主:
我没点错
我添加了断点之后开始运行
运行到断点位置时,下面的命令提示窗口就提示说: "XX行添加断点", 然后"XX行删除断点"
两个XX行都是我设置断点的位置
然后卡上一会儿, 就弹出 "unable to remove breakpoint",不能删除断点
然后又卡上一会儿, 就自动退出了调试模式

网友A:
这个我没遇到过,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已解决, 在C2口上串一个100R的电阻即可

网友B(2013-12-25):
你好,我调试C8051F410的时候出现了:Unable to remove breakpoint:Packet not available failure的错误,看到你博客里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你说“
已解决, 在C2口上串一个100R的电阻即可”,我不知道是在哪个引脚上串联100R的电阻。希望能得到你的解答。万分感谢了!我调试另外一个板子的时候没有出现上述问题,而且现在调试的这个板子C2调试部分的原理图和没出现问题的那个板子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回复。再次感谢了!

网友C(2016-03-25):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在C2口上串一个100R的电阻即可

对于在哪个引脚上串电阻这个问题,小弟表示也非常好奇啊,求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调试C8051F410的时候出现了:Unable to remove breakpoint:Packet not available failure的错误, ...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挖坟啊........
我说了的啊
在C2口上串

楼主:
C2_D
C2_CK
各100R

网友D(2016-11-20):
楼主你好,请问能不能请教一下您C8051F930最小系统以及C2接口设计?如果您时间不多,能不能抽点时间发一份原理图我自己研究,我的邮箱是2287124600@qq.com。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