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91SAM9G45

楼主(2012-01-20):
请教下,参考ATMEL的原理图,在EBI0上接了两片8位宽的DDR2,所以地址线是CPU的A0-A12依次接DDR2的A0-A12,问题:
如果,我用一片16位宽的DDR2,是不是用CPU的A1-A13依次接到DDR2的A0-A12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A:
不是,应该跟8宽的一样。只是,数据变成了16位。

网友B:
at91sam9m10 核心板PCB Layout设计 笔记本DDR2内存插槽SO-DIMM200

http://www.dianzi168.net/Productshow.asp?id=94

楼主:
那EBI0的A13要来干嘛呢?
4# wang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