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为什么要在栅极前面加一个数MΩ级的电阻Rg3,将Rg3直接短路不行吗?

Rg3的作用是什么??多谢!!

网友A(2012-01-20):
这种是利用个MOS管的高阻抗特性,因此这个Rg3都是高阻的。
直接短路的话,那么要求Rg1和Rg2并联后也是高阻的,这样就需要两个高阻,阻抗更高。
高阻一般比较贵,而且杂散电容大,并联后等于杂散电容加倍。
另外,这样的方式适合增加自举电路,可以更进一步增加输入阻抗、减少输入电容。

网友B:
使用Rg3后,避免Rg1、Rg2使用高阻值电阻。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完全可以不使用Rg3。
但是,如果Rg1、Rg2使用阻值很高的电阻,线路板受点潮、落点灰尘,就会改变MOS管的g极偏压。对可靠性不利。
至于楼上说的价格、分布参数等,一般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因为楼主的电路并不是用在高频上。

网友A:
说穿了,Rg3用或不用,是2与1的关系。
无论价格,漏电还是分布参数,都是是大约减半的。
并非分布参数只对高频电路才有影响,在高阻音频电路里也是一样。比如常见的10MΩ和10pF,-3dB点就只有10kHz。

楼主:
使用Rg3后,避免Rg1、Rg2使用高阻值电阻。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完全可以不使用Rg3。
但是,如果Rg1、Rg2使用阻值很高的电阻,线路板受点潮、落点灰尘,就会改变MOS管的g极偏压。对可靠性不利。
至于楼上说的价格、分 ...
引用 网友B:

1楼的图我是在清大模电书上看到的。

我也觉得,从理论上来说,Rg3应该可以去掉。查了一下,康华光第5版模电书上的MOS管放大电路就没有这个Rg3(好像以前版本有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