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请教前辈】MINI51下载问题

楼主(2012-01-20):
闲话少说,直接说问题。拿到板子后,下载ICP,NU-Link keil驱动,MINI51库文件,打开ICP,连接成功后,稀里糊涂下载状元的程序进去,4个LED闪烁,说明硬件正确。然后修改程序,只让其中的两个闪烁,烧写完毕后,发现依然是4个LED闪烁,说明程序没下载进去,哪里出错了?

1.九哥的教程中用的是IAR,而我用的是keil,但keil已**,驱动也安装,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2.配置为LDROM中加载ISP中的MINI51的.bin文件【个人认为不用ISP下载,引导文件可不加载】  APROM0中加载写好程序中的.bin文件【需要烧写的程序】  数据FLASH不加载任何东西   配置位设定为从APROM启动,数据FLASH使能,编程选项为APROM和配置区,数据FLASH前打对号

然后开始,下载完毕后,还是原来的情况,请教是哪里错误?

由于家里没网,没法附图,如果有个配置好的截图就更好了。

网友A:
icp和keil即可,估计是keil设置问题

网友B:
装好新唐的kei驱动,直接用keil的debug测试一下

网友C:
我的例程是用MDK下载的 你直接下载试试

网友C:
如果是MDK配置的问题 不清楚的话  可以站内信我 我回公司后帮你解决

楼主:
5# lixiaoxu2meng :lol谢谢状元

网友C:
客气 相互学习吗

网友D:
是不是写保护了?

楼主:
debug调试可以,下载还是不可以,继续试验

网友C:
你可以上网吗

网友C:
我把MDK 的配置截图发给你啊

网友E:
是不是你没有勾上DEBUG前要UPDATE固件?根本没有 执行DOWNLOAD工作?

楼主:
8# nomorehest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