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第一次画板子,求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12-01-20):
刚开始接触PCB,自己一点一点摸索着画的,板子是单片机的接口板,用了光耦对输入和输出进行隔离,板上有24V电源,用DCDC模块转为5V给单片机供电。

然后在铺铜上有些迷糊了,因为24V电源和5V电源是隔离的,是不是铺铜的时候要分开铺啊?还有光耦二次侧的GND好像是属于数字地,而单片机的数字地和电源地是连在一起的,听说数字地和电源地连在一起会有干扰,这要怎么铺啊?

板子的图贴出来了,希望各位大大能指导一下,如果有其他问题也希望各位大大能指出来,谢谢了。

网友A:
先不说铺铜

你24V线那么细啊?

楼主:
先不说铺铜

你24V线那么细啊?
引用 网友A:

啊。。我还特意加粗到15mil。网上有说40mil可以通1A的电流,15mil就可以通375mA。电阻是10K的,算下来每个管脚也才2.4mA的电流。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按你这个电流应该是足够了,一般电源线都要加粗,降低阻抗,而地线要比电源线还要粗点.反正也不是产品,40mil能通多少电流还和铜层厚度相关.电源地可以共用,除非电源是隔离的.光耦地当然要和你的系统地相隔开

网友C:
首先:你 的板子电源线肯定是细了,当然这块板子走这么细线没有问题的,
只是习惯上,画PCB 电源和地线是要加粗的,至少你你信号线的2-3倍
关于铺铜,你首先要确认你的电源模块地是否隔离的?隔离的那铺5V地,
另外既然用到光藕了,光藕2边的地也不是同一个地
铺铜可以根据器件分网络圈出说在区域的地

网友D:
光耦下有线!重画

楼主:
按你这个电流应该是足够了,一般电源线都要加粗,降低阻抗,而地线要比电源线还要粗点.反正也不是产品,40mil能通多少电流还和铜层厚度相关.电源地可以共用,除非电源是隔离的.光耦地当然要和你的系统地相隔开 ...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电源用得是DCDC模块,应该是隔离的。

楼主:
首先:你 的板子电源线肯定是细了,当然这块板子走这么细线没有问题的,
只是习惯上,画PCB 电源和地线是要加粗的,至少你你信号线的2-3倍
关于铺铜,你首先要确认你的电源模块地是否隔离的?隔离的那铺5V地,
另外 ...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侠解答,我再加粗下电源线。我还想问下光耦的地,单片机的地,看门狗的地,晶振的地都要分开铺吗?还是说都可以共用5V的地?

楼主:
光耦下有线!重画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次画PCB,看下面空间挺大的,就走线过去了。请问这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光耦用于隔离,但是你这样简单的板子问题不大,但是要养成好的习惯,经验是积累起来的

至于铺地上面的几位已经讲的很清楚的,首先要看板子又没有必要做地隔离,地隔离讲究很多,主要有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隔离,至于内电分割也是看具体把子来说的

你的这个板子铺一个地就OK了。

回复 楼主:
自己改改吧

网友A:
我再指出一处走线,晶振那里的走线很重要,我给你画个例子

WIN7画图软件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懂了,谢谢大大提醒。

网友E:
你太不珍惜你的“第一次”了,就这么交代了啊,准备工作都不做啊

网友F:
呵呵,总的来说很不错了,比我第一次画板子好多了,电源线是要加粗点啊,以后就明白为什么了,铺铜跟加粗走线是一个效果,你想想,线要怎么加粗就怎么铺铜了

网友G:
不错,先鼓励一个: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