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法下载

楼主(2012-01-20):
我用郭天祥的TX-1C开发板,使用STC-ISP通过USB转串口下载。以前好好的,在我下载了一个矩阵键盘的程序后,突然无法再下载,一直提示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

在开发板中,P3.0口接了一个LED灯D13的阴极。而那个矩阵键盘恰好都是对P3口操作,有个P3=0xfe;现在每当我点击STC-ISP上下载按钮时,这个D13灯就会微微发亮,颤颤的闪烁。所以我怀疑是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上次下载的程序对P3.0的影响导致串口无法使用。按理说下载冷启动时扫描串口下载,不会运行程序也就不会影响P3口,也不该有任何现象,为什么此时D13会亮呢?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另外,PL2303驱动,STC-ISP下载软件,冷启动操作等,基本上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检查连接和BOOTLOAD是否有问题,不行就找卖你东西的人。。。

网友B:
PL2303 有时候会有问题的,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C:
STC芯片用USB转接,出问题的几率很大,跟USB转接芯片及芯片外围好狠大的干系,我学习过的几块开发板,都有专为STC设计的USB接口,只有一块比较好用,其他的,不如后来买的一条绿色插头的转接线,USB转串口的,芯片型号是CH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