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下的STM32启动程序相关:SP指到哪了?

楼主(2012-01-20):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2626.htm#

原帖发在OPENEDV上的 希望会自己写启动程序的高人来指点下。

网友A:
最优的办法是修改连接脚本。

不过一般情况下,被堆栈设置大点就行了。

网友B:
gnu ld可以在link script中定义一个symbol,供链接用,不知armcc的scatter file是否有此功能,以及如何做,LZ可以查查。

楼主:
楼上2位都是高人····  脚本这东西还是玩游戏的时候听说过,很陌生啊。
话说ARMCC的分散加载模式,其实MDK也搞笑,LINK选项里,如果不选择分散加载模式,那么那个.SCT后缀的分散加载描述文本从编译器设置窗口上看是无效的,其实MDK背地里还是用这个默认的.SCT文本来加载,只不过你修改这个.SCT是没用的而已。如果选择分散加载模式,这个.SCT你不改它的话还是用默认模式,但是你可以改改看。
这几天我试试自己写个分散加载的启动程序,不过COPY这个SW区和创建ZI区要用汇编写,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