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电路:24V延时降压直8V

楼主(2012-01-20):
大家好,手头有个FESTO的电磁阀坏了,拆看了下控制电路,不知所以,如图所示依稀看到上面有一些元件,标着A7W,SA5,491等,还有个六引脚的1DS 或者是10S看不清标识,该电磁阀的功能是接上24V的直流电则受控制的线圈得电动作,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了线圈两端的电压,才有8V左右,所以个人估计这个电路的功能是:接通24V后,线圈先得到24V的电压,电磁阀动作,过了一小段时间后,个人觉得可能延时1~2秒后,线圈两端的电压降为8V。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可能是保护线圈不会长时间在高压大电流下工作呢?现在提出的求助问题是,帮设计个电路,要求是接通24V后输出端先输出24V,延时1秒后,输出端电压降为8V左右。尽量整个电路简单,用少的元器件,当然,只要方便用555也可,单片机也可,手头有AVR 的tiny13,求助下大家,如果可以麻烦画个接线的简图,不胜感激,祝大家龙年快乐。

网友A:
真要命啊,这问题让谁也无从下手啊

网友B:
我刚给你画一个电路图,可是还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C:
人家做的是恒流源.

网友D:
很简单的,用PWM解决,开始全开,24V,让后用PWM控制到输出8V就可以了
这类做法其他地方见过,开始全压,是有足够的启动电流,以后用维持电流保持就可以了

网友E:
软启动的电路挺多,LZ的要求正好反着来,呵呵,

用运放电路应该不难实现,问题是你这个电磁阀,应该是用的电流驱动,就像4#的说法,是个恒流源电路的可能性大些,你串上表看下电流变化吧

网友F:
驱动方法有几种,我看主要还是抗干扰吧!在电磁阀内用单片机,有一头重点肯定是EMC了.

网友G:
一个运放搞定的事情不要搞的太复杂了嘛,4楼说得对,有很多是横流驱动,也有电磁阀驱动,启动电压会大点,维持电流小很多

网友H:
串个电阻并个电容就搞定的事,何必这么麻烦?
电阻用来降压,电阻值取线圈电阻值的两倍,电容根据要求的延时时间调节。
只要动作不是太频繁,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啊!

因为电容的存在,吸合瞬间确保线圈两端是24V。

网友F:
串个电阻并个电容就搞定的事,何必这么麻烦?
电阻用来降压,电阻值取线圈电阻值的两倍,电容根据要求的延时时间调节。
只要动作不是太频繁,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啊!

兄弟你的实战经验挻多.

网友F:
不过做细点的话,用MCU控制的话会更好.

网友I:
串个电阻并个电容就搞定的事,何必这么麻烦?
电阻用来降压,电阻值取线圈电阻值的两倍,电容根据要求的延时时间调节。
只要动作不是太频繁,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啊!

因为电容的存在,吸合瞬间确保线圈两端是24V。 ...
引用 网友H:

对啊,线圈串电阻,电阻后面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