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fft的源代码

楼主(2012-01-20):
我想问问群里谁有fft的源代码 可以实现任意点数的 包括他的头文件 课本上有个c++程序,但是没有complex.h的头文件啊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6151f6c75fbfc77da269b1ba.html这儿有,一共三个版本,里面说的很详细。另外你说的complex.h这个头文件应该是定义复数结构的一个文件,自己应该可以写的!

网友B:
定点的还是浮点的,实FFT还是复FFT?

网友C:
百度一下吧

网友D:
可以实现任意点数,这个比较难吧,一般是2^N的

网友E(2012-03-21):
谁发个吧

网友F:
//input.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926

void main( void )
{
    int n;
    double x[256];

    FILE *fp;
    if((fp=fopen("input.txt","w"))==NULL) {
        printf("Can't open file!");
        getch();
        exit(0);
    }

    for( n = 0; n<256; n++ ) {

        x[n]  = 10.0 * sin( 2.0 * PI * n / 32.0 );
        x[n] +=  5.0 * sin( 2.0 * PI * n / 16.0 );
        x[n] += 20.0 * sin( 2.0 * PI * n / 4.0 - PI/2 );
        x[n] += 20.0 * sin( 2.0 * PI * n / 3.0 );
    }

    for( n = 0; n <256; n++ )
        fprintf( fp, " sample_x[%d] = %f; \n", n, x[n] );

}

网友F:
/*FFT.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92f

/* 参量与变量 */

FILE *fp;

int sample_rate;                /* 采样速率 */
double sample_x[256];        /* 采样信号*/
double signal_fft[256];          /* FFT结果 */
short int bit_reversing_flag[256];

double x_0_r[256];
double x_0_i[256];
double x_1_r[256];
double x_1_i[256];

int step; /* 数据传输时用的步进值 */
int fft_length; /* fft计算终点数值 */
int fft_times; /* fft计算次数 */

/* 函数 */

void Get_Data( void ); /* 获取数据 */
void Init( void ); /* 清空*/

void FFT( void ); /*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
void FFT_Reverse_Data( void ); /* 倒序 */
void FFT_Algorithm( void ); /* 蝶形 */

int Reverse_Order( int num, int kind ); /* 求出一个下标的倒序下标 */
void Complex_Add( double *a, double *b, double c, double d ); /* 两个复数相加 */
void Complex_Rotate( double *a, double *b, double N, double n ); /* 一复数乘旋转因子 */
void Show_FFT_Result( void ); /* 显示快速傅里叶变换结果 */

void main(void)
{
    Init(); /* 清空数据 */
    Get_Data(); /* 获取数据 */
    FFT_Reverse_Data(); /* 倒序 */
    FFT_Algorithm(); /* 蝶形 */
    Show_FFT_Result();
}

void Get_Data( void ) /* 获取数据 */
{
    int i, j;

    for( i = 0, j = 0; i < 256; i+=step, j++ ) /* 数据传输 */
        x_0_r[j] = 0.0,
        x_0_r[j] = sample_x[i];

x_0_r[0] = -20;
x_0_r[1] = 21;
x_0_r[2] = 10;
x_0_r[3] = 10;
x_0_r[4] = 9;
x_0_r[5] = -4;
x_0_r[6] = 32;
x_0_r[7] = 29;
x_0_r[8] = -27;
x_0_r[9] = 7;
x_0_r[10] = 43;
x_0_r[11] = -13;
x_0_r[12] = -17;
x_0_r[13] = 18;
x_0_r[14] = 2;
x_0_r[15] = 0;

}

void Init( void ) /* 清空 */
{
    int i;
    sample_rate = 0;
    for( i = 0; i<256; i++ ) {
        sample_x[i] = 0.0f;
        signal_fft[i] = 0.0f;
        bit_reversing_flag[i] = 0;
        x_0_r[i] = 0.0f;
        x_0_i[i] = 0.0f;
        x_1_r[i] = 0.0f;
        x_1_i[i] = 0.0f;
    }

    sample_rate = 0; /* 设置采样速率 */

    if( sample_rate == 0 ) { step =16; fft_length =  16; fft_times = 4; } /* 16  */
    if( sample_rate == 1 ) { step = 8; fft_length =  32; fft_times = 5; } /* 32  */
    if( sample_rate == 2 ) { step = 4; fft_length =  64; fft_times = 6; } /* 64  */
    if( sample_rate == 3 ) { step = 2; fft_length = 128; fft_times = 7; } /* 128 */
    if( sample_rate == 4 ) { step = 1; fft_length = 256; fft_times = 8; } /* 256 */
}

int Reverse_Order( int num, int kind ) /* 求出一个下标的倒序下标 */
{
    int ref_0[13], ref_1[13];
    int ref_2[13] = {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4096 };
    int i;
    int change_data;
    int end_order;

    if( kind ==  16 ) end_order = 4;
    if( kind ==  32 ) end_order = 5;
    if( kind ==  64 ) end_order = 6;
    if( kind == 128 ) end_order = 7;
    if( kind == 256 ) end_order = 8;

    for( change_data = num, i = 0; i < end_order; i++ ) {
        ref_0[i] = change_data % 2;
        change_data = change_data / 2; }

    for( i = 0 ; i < end_order; i++ )
        ref_1[i] = ref_0[ end_order - i - 1 ];

    for( change_data = 0, i = 0; i < end_order; i++ ) {
        ref_1[i] = ref_1[i] * ref_2[i];
        change_data += ref_1[i]; }

    return change_data;
}

void Complex_Add( double *a, double *b, double c, double d ) /* 两个复数相加 */
{
    *a = *a + c;
    *b = *b + d;
}

void Complex_Multiply( double *a, double *b, double c, double d ) /* 两个复数相乘 */
{
    double x_r = *a, x_i = *b;
    double y_r =  c, y_i =  d;

    *a = x_r * y_r - x_i * y_i;
    *b = x_r * y_i + y_r * x_i;
}

void Complex_Rotate( double *a, double *b, double N, double n ) /* 一复数乘旋转因子 */
{
    double x_r = *a, x_i = *b;
    double y_r, y_i;

    y_r = (double)cos( -2.0f * pi * n / N );
    y_i = (double)sin( -2.0f * pi * n / N );

    Complex_Multiply( &x_r, &x_i, y_r, y_i );

    *a = x_r;
    *b = x_i;
}

void FFT_Reverse_Data( void ) /* 倒序 */
{
    int i, j;
    double ref_data;

    for( i = 0; i < fft_length; i++ ) {
        if( bit_reversing_flag[i] == 0 ) {
            j = Reverse_Order( i, fft_length );
            ref_data = x_0_r[j];
            x_0_r[j] = x_0_r[i];
            x_0_r[i] = ref_data;
            bit_reversing_flag[i] = 1;
            bit_reversing_flag[j] = 1;
        }
    }
}

void FFT_Algorithm( void )
{
    int group_list[14] = { 1, 2, 4, 8, 16, 32, 64, 128,    /* 用于蝶形运算 */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
    double twiddle_factor_list[13] = { 2.0f, 4.0f, 8.0f, 16.0f,     /* 用于旋转因子系数 */
                    32.0f, 64.0f, 128.0f, 256.0f, 512.0f,
                    1024.0f, 2048.0f, 4096.0f, 8192.0f };
    int i, j, k, l, m, n;
    double ref_order;
    double ref_f;
    double x_r, x_i, y_r, y_i;

    for( i = 0; i < fft_times; i++ ) { /* 列的计算总次数 */
        m = group_list[i];
        for( j = 0; j < group_list[ fft_times - i - 1 ]; j++ ) { /* 一列内的组数 */
            for( k = 0; k < m; k++ ) { /* 一组内的一半成员的个数 */
                l = j * m * 2;

                x_r = x_0_r[ l + k + m ]; /* 乘旋转因子 */
                x_i = x_0_i[ l + k + m ];
                y_r = twiddle_factor_list[ i ];
                y_i = (double)k;

                Complex_Rotate( &x_r, &x_i, y_r, y_i );

                y_r = x_0_r[ l + k ]; /* 相加 */
                y_i = x_0_i[ l + k ];

                Complex_Add( &x_r, &x_i, y_r, y_i );

                x_1_r[ l + k ] = x_r;
                x_1_i[ l + k ] = x_i;

                x_r = x_0_r[ l + k + m ]; /* 乘旋转因子 */
                x_i = x_0_i[ l + k + m ];
                y_r = twiddle_factor_list[ i ];
                y_i = (double)k;
                Complex_Rotate( &x_r, &x_i, y_r, y_i );

                x_r = x_r * ( -1.0f ); /* 相减 */
                x_i = x_i * ( -1.0f );
                y_r = x_0_r[ l + k ];
                y_i = x_0_i[ l + k ];

                Complex_Add( &x_r, &x_i, y_r, y_i );

                x_1_r[ l + k + m ] = x_r;
                x_1_i[ l + k + m ] = x_i;
            }
        }
        for( n = 0; n < fft_length; n++ ) { /* 交换数据以循环计算 */
            x_0_r[n] = x_1_r[n];
            x_0_i[n] = x_1_i[n];
        }
    }
}

void Show_FFT_Result( void ) /* 显示快速傅里叶变换结果 */
{
    int n;

    if((fp=fopen("Result.txt","w"))==NULL) {
        printf("Can't open file!");
        exit(0);
    }

    for( n = 0; n < fft_length; n++ ) {
        fprintf( fp, "X%2d : %f,    %f ", n, sqrt( x_0_r[n] * x_0_r[n] + x_0_i[n] * x_0_i[n] ), x_1_r[n] );
        if( x_1_i[n] >= 0.0 ) fprintf( fp, "+%fi\n", x_1_i[n] );
        else fprintf( fp, "%fi\n", x_1_i[n] );
    }
}

网友F:
利用 Input.C 可以生成数据文件,复制到 FFT.C 可以作为数据来源。或者直接在FFT.C里输入x_r_0的数据。

网友G:
http://www.docin.com/p-32494677.html豆丁网上都有呢,楼主找找

网友H:
给你一个做好的FFT代码

网友I:
已经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