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用在仪表上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2012-01-20):
没这样用过这款芯片,不知道其能不能用于仪表类无线应用,其相比于其他的有啥优势吗?

网友A:
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B:
用在便携式仪表,低功耗是它的优势。

网友C:
可以,430优势是手持仪器就是用电池的,430低功耗是优势

网友D:
TI的质量不错.以前有低功耗优势,现在不知道了.是渠道优势还是价格优势?

网友E:
低功耗,应用案例资源多!!!

网友F:
1# teabottle 主要是低功耗优势,以及16位比传统8位单片机有优势,另外也有将无线模块合在片内的cc430系列能够应用在仪表的无线场合。

网友G:
很明显,也是TI主打的牌,低功耗。。。

网友H:
低功耗,因为仪表需要长期使用,所以电池时间非常重要。MSP430除了功耗低,唤醒时间短等也是保障这类应用的重要特点

同时16位单片机在性能上也有优势

网友I:
据我所知很多仪表都用430

网友J:
功耗低这点就是别人不能比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