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我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21):
通过电机的电流1.5A

网友A:
三极管的功耗是CE间的电压乘上电机的电流。建议你实际测一下,然后计算功耗是多少。然后对照一下数据手册看看,有没有功耗与温升方便的数据。
电路画得不咋地啊。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太不规范了,R19要取大一点,保证Q8饱和即可,不过即使Q8饱和,因晶体管结压降比较大,电流较大时发热仍是较严重的,对此敏感的话,可以使用低导通内阻的MOS管来做控制开关。

网友C:
1.5A的话,就算饱和电压0.3v,功耗都有0.45W,热是一定的。驱动电机的话,一般开关频率不会高,可以让三极管深度保和以降低功耗,r19改为33R,r17改470R试试。

网友D:
882长时间通过1.5A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