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贴片电阻过载烧毁,是短路还是断路?

楼主(2012-01-21):
如题,想到一个可靠性问题,所以问问.
普通的贴片电阻过载烧毁,是短路还是断路?

薄膜电阻和绕线电阻是不会短路和电阻变小的,这在本安电路中有说明,其他类型电阻本安电路是不认可的(如果你对本安电路有了解,就知道得到本安电路的认可有多难)。

网友A:
电阻、和贴片叠层电感过流烧毁一般是断路
绕线电感过流有可能烧断路,也有可能烧破漆包线而短路,导致电感量急剧减小
贴片的钽电容过压一般是烧断路,有可能还会着明火
贴片陶瓷电容过压致短路的机会较大

网友B:
一般是短路使电流过大,I2R太大导致发热烧坏

网友C:
电阻、和贴片叠层电感过流烧毁一般是断路
绕线电感过流有可能烧断路,也有可能烧破漆包线而短路,导致电感量急剧减小
贴片的钽电容过压一般是烧断路,有可能还会着明火
贴片陶瓷电容过压致短路的机会较大 ...
引用 网友A:

LS总结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D:
薄膜电阻烧坏就是薄膜烧断了

网友E:
断路。

在2楼的基础上再补充:电解电容过载后断路和短路都可有可能,如果电解液没有爆出,则一般呈现短路,如果开爆则需要看爆裂的程度,断路的原因主要是电解液是导电体,电解电容的铝箔表面氧化层被过压破坏后,电解液导致短路形成

网友F:
电阻烧毁基本上都是断路。

网友G:
长时间过载烧毁的,都是断路.
像电阻这样及时发热的那是马上断路.

网友H:
一般是短路

短路问题就大了,一般都是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