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电路求助

楼主(2012-01-21):
这是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与双向可控硅等元件构成的台灯调光电路。通过调节电位器R2,可以改变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改变通过灯泡的电流(平均值)实现连续调光。请帮忙具体分析一下是如何实现连续调节的...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我也是一知半解,说下自己理解:
交流上正下负(正半周)通过R1,R2对电容充电,电压高于DB3触发电压时DB3导通,触发可控硅导通,通过调整R2来控制电容充电时间。

上负下正(负半周)想不太通~~~~求解

网友B:
上负下正一样的道理,即使是在直流电路里,对电容限流的电阻,无论是放在电容哪一端,都起同样的作用

网友A:
上负下正一样的道理,即使是在直流电路里,对电容限流的电阻,无论是放在电容哪一端,都起同样的作用
引用 网友B:

我的疑问是:下正上负情况下,电流直接走T1→G→R1,R2就导通了~~
貌似把图中电容去掉,灯泡负载一样亮

网友C(2012-06-27):
正半周的时候,根据RC充电时间延时,导通一定时间,控制导通角,
负半周直接关断~

网友D: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

网友E:
其实这个就RC振荡和可控硅的电流调制

网友F(2012-07-28):
按我的理解的分析一下。
起初,可控硅是截止的,然后可控硅两端电压正玄上升,好像一个大坝的水在上升,但是阀门没打开。由于电容开始充电的时候像短路一样,电流通过电容流下去,没办法流到可控硅G极,因此阀门关死了。等电容充电越来越多,G极电压越来越高,电流有机会流到G极但还是受到DB3的阻止,电压必须跨过DB3的击穿电压电流才能流过去。乘着这段截止时间,可控硅两端电压爬升了不少。等DB3击穿时(相当于短路),电容上的电流象洪水一样涌进G极,可控硅被打开。因此改变充电时间,也就改变了可控硅被开通的时间。反相的时候同理,电容起初也是相当于短路。因此G极没办法由电流流出来。
    如果没有DB3,触发会相当不理想,因为可控硅触发需要一定的电流,而电阻的存在限制了触发电流,DB3就好像一个自动崩溃的小坝,等电容上的电满到一定程度,自己崩溃掉,电流蜂拥而出,出来的电流很容易大于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从而将其触发。

网友F:
关于DB3的作用再说一点,如果没有DB3,减小电阻,也可以很容易达到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可控硅的触发特性也不是完全90度的,这样的话,一但可控硅被触发,G极电压将迅速下降,则G极电流将不可持续。但是如果有DB3的话,可以让电容上的电压累积到一定高度,可控硅被触发后,后续的电流由电容继续提供。
    以上浅见,有不对的地方请发表讨论。

网友G:
很简单嘛,双向触发管只是起到一个过压保护的作用,把电路交流短路,用直流的思维理解不就行了,就是一个可调限流的功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