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设备紧紧作接受还要设置ID标示符吗?

楼主(2012-01-21):
can设备紧紧作接受还要设置ID标示符吗?
因为发送一定要设置ID标示符,接着发送data的时候,用ID封头打包数据,但是做为紧紧是接收的一段,是否只要设置屏蔽+滤波,ID标示符就不用设置了呢?谢谢高手!

网友A:
只收 的节点, CAN ID 可以 不理会.
不过,这样的应用 实际上 不多。

网友B(2012-04-21):
CAN arbitration 是需要设定的,如果节点只是单纯的接受,ID可以随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