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我看看MCP3204 AD转换结果格式正确吗?

楼主(2012-01-21):
哪位大侠帮我看看MCP3204 AD转换结果格式正确吗? uint MCP3204(void)
{

uint conv;

uchar rdataH,rdataL;

CS=0;

SPI_Send(0x04);  //启动 通道设置

SPI_Send(0x00);

SPI_Send(0x00);

rdataH=SPI_Send(0x00);   //读高八位

rdataL=SPI_Send(0x00);//读低八位

CS=1;

conv=(rdataH&0X0F);       //关键是这2行 结果转换格式正确吗?

conv=(conv<<8)|rdataL;

return conv;
}

求大侠帮忙看看。实在是搞不懂了。

网友A:
conv=(rdataH&0X0F);       //关键是这2行 结果转换格式正确吗?
conv=(conv<<8)|rdataL;
--------------------------
我一般都这样写:
conv=(uint)rdataH*256+(uint)rdataL;

网友B:
就是论事地讲:
由于
uint conv;

所以
conv=(rdataH&0X0F);       //关键是这2行 结果转换格式正确吗?
结果已经转换为 uint 类型.

conv=(conv<<8)|rdataL;
这样处理不会有问题了
至于效率怎么样, 得看编译器了.